求助:845E MAX (MS-6566E)复位高,没主供电

楼主(2009-08-18):
我有一个V星845E MAX (MS-6566E)的板子,现在是复位灯常亮,,CPU假负载主供电、复位。PG时钟都没有电压。内存有2个3.3V,,HIP6302CB和HIP6602BCB都换过了,都是在费板子拆的(好不好使就不知道了)请问各位,你们谁修过这样的板子啊,帮帮忙。谢谢。

网友:
先上CPU看看供电,然后查时钟,别的先不管。

网友:
我想把板子的样子也上传到这里,怎么添加啊,刚才忘添加了。
谁能告诉我一下。这个主板问题出在哪啊,,应从什么地方开始查啊,,哪位高手能告诉一下。急!!!!!!!

网友:
回复3楼。看CPU 的供电还是什么啊,讲清楚一点,上管有12V

网友:
那你有没看内存的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MSI有个专用芯片它也管电压的 是MS-几的那个芯片

网友:
有个MS-5的芯片,,,内存是DDR1的,内存有2个3.3V还有个1.25V ,但是 1.25V时有时无。不管他有没有,都是复位灯常亮,,而且复位灯也有时候常亮,有时候不亮,哎!!!都给我搞懵了,,所以请教请教你们,,,呵呵!!内存底下有4个场管,3个3055和1个60n03。。。。60n03我换了,还是不好使。。哪位高手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
MS-5的开机芯片好像也管理内存的电压,你跑一下线看看。CPU核心电压都没有,肯定复位常亮了

网友:
但是我这没有MS-5的芯片,,,怎么知道它的好坏呢,,哎!!!!郁闷啊 ,,我这没有元件啊?能不能是桥的问题啊??敬请各位多多关注,多给点意见和思路!!!!!1

网友:
还是先修CPU供电.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

网友:
先修供电再修别的吧

网友:
可是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桥也没击穿

网友:
不是有假负载吗,跑下线,上CPU测CPU主供电、时钟、复位等,哪个没有就一步步修

网友:
从LZ描述的故障现象来看,多路供电的控制信号都不正常
建议直接更换MS-5

如果没有,本论坛的淘宝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