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40 掉电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8-18):
今天修到一台M40,故障是一上电,电流0.72A,一下子就往下跌,0.50,0.31,0.02A,然后,不用说了,就是上电就掉电了!以为是电源供电电路有虚焊,但该补焊的都补过了,情况都差不多,一样的掉电。测试卡有时候能显示20,换内存,换CPU都没有用。没有头绪,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意见!!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IC没问题的话,或许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A:
之前有高手说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8脚的4407 带负载能力下降,导致保护了!

网友:
这种板型南桥坏得多,先加焊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