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DELL电源怎么改

楼主(2009-08-18):
这机用的是20V=2.5A插口有点特别是三角的,(找不到这样的插口,就找了个圆口的,想会来自己改下,可圆口只有两条线一正一负,而这机是三条)中间的是接地连接到D1,正极连到D2,还有一条不知道怎么接,(把地线接到D1正20V接到D2但不通电,在把另外一条也接上正20V还不通电。)大家看看怎样改才行。

网友:
有一条应该没用,把有二极管的那根地线连在一起试试

网友:
另外一条线叫电源识别脚,你要找一个有外皮(接地)、内皮(接20V),中间还有个芯的接电源识别脚

网友:
还有一根是检测适配器的,

网友:
怎么会没有用呢,没有它不行的

网友:
适配器识别的,好多DELL适配器不是原装的都不能充电。

网友:
谢谢各位,明天还是找个一样的,呵呵,今天接了几次不行。

网友:
我感觉接个100欧电阻,或者找个原装的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