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VW 白屏求助

楼主(2009-08-18):
接修一台FP93VW,检查屏幕供电5V电压无,怀疑5V输出控制管A01A无输出,控制信号以到管子,怀疑管子坏,直接5V跨过,还是不行,后打开逻辑板,发现逻辑板上烧毁一个限流保险,限流保险后短路了,5V经过限流保险后连接到一个型号为ABF642的管子,请问A01A和ABF642能用什么管子代替阿?

屏幕是友达的,型号是M190PW01

网友:
问题未解决阿....急!!望各高手指条明路阿!

网友:
先把后面短路的位置找出来再动手,不能这么蛮干的,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经检查,ABF那管没坏,一路断开5V供电断下去,估计要不是软板上的IC短路就是AUO-030短路了(5V供电的贴片电容全部断开)

网友:
肯定是负载有短路,才会导致屏供电管烧毁。需要把短路故障排除掉,才可以更换屏供电管。

网友:
问题修复,最终是我唯一一个没查的贴片电容坏了,那电容是5V供电入软排线了....第一次这么细修逻辑板..

网友:
现在控制5V的那个A01A找不到,我短接了5V过去了,正常,请问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隐患?不断电源一直有5V加进屏幕

网友:
屏短路啦!别瞎搞啦!

网友:
再搞真修不了了,修了短路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