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9-08-18):
请问电路短路怎么办,给个思路给我?????????
谢谢

网友:
打蜂鸣档,测电容是否有击穿....
加电摸有不正常的IC不

网友:
测量怀疑短路地方的对地电阻值,(焊)拆下部分二极管、电容、电阻、Mos管等再测量

网友:
什么电路。短路?从电源查起就可

网友:
已般都是电阻。电容。二级管。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