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W340UI维修

楼主(2009-08-18):
在这想写这个板的维修的一个过程,因为修着实在太郁闷了.
机子是GATEWAY的,型号为W340UI.主板上没有任任何制造厂商的标识!北桥为M200,南桥为460.EC为IT8510TE.在基地里搜搜图纸又没有找到!现将维修过程复述如下:
机器来时电流最终跑到0.68左右.屏无显,外接让小弟们试过有显示(忘记让他们跑WINDOWS),接手后目视了主板的各个IC,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无烧件\损件),没有修过的一手板,插CPU\MM\LCD加电看了下现象,主板的确开机屏无显,估计已读HDD.在受到外界错误的影响下(一般机子都是VGA\SB问题),没有量任何信号直接加焊了显卡(显卡冷焊的实在多啊),冷却后加电测试,故障仍旧.
断电,用表笔测量LCD接口,发现有四组信号,二组检测,二个控制,一个PIN无值和一个看似信号的PIN对地(无引线出来,无穿孔).自认为是信号,速查阅相关30PIN接口的图纸无果,发现与我接触的排列不一致.这时上电测量电压(到现在才插电,后悔啊),量得LCDVCC的3V电压仅2.2,而且有波动现象!(位置L3).根据电路查得M1输出,Q1控制的因果关系,挑起Q1发现控制信号为3.3V(估计正为0V),将控制直接短路,量输出有3V(加电的情况下直接短的).这时发现电源停在0.79不动.重开机冷汗都下了.主板跑00.
用表笔大概量了下,没有量到此信号与什么元件相连!因怀疑此信号直接连直NB(在厂区时该桥坏得多),故直接找了个板,拔桥做了上去.冷却后故障仍旧00!
心情不是很好,要是客户要求还原都不知道怎样办了!再量LCD8PIN还是对地(此时判断应该本身就设置为地)再量Q1控制还是为3.3V,没办法量该信号(怀疑自己方向走错了),经过近一小时的测量,发现此信号与SN74LC14A的12PIN相连(U22)想都没想,直接干了一个,00恢复成了跑内存,码跑3d.那个气啊(怀疑北桥是坏的)又把原来的NB植球还原!!!冷却开机仍跑3d,想不通了~~~~~~~
放一边二小时后,想不通,又把该板拿到手,静下心来好好量了下MM槽,发现13PIN无值,这次没急着做桥了,花了近半小时逐个点量至北桥背面,确认没有断线后又把桥做了一个!
冷却后开机,一切正常!那个汗啊!!

网友:
LZ走的太远了,思路要练好

网友:
是太冲动了,不该相信他们!只少有一天算起来

网友:
楼主说这板是IO坏了引起没有3。3VON信号是吗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华宇代工的。

网友:
谢谢,是没有LC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