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姬杀手 9550 128M/128b 挡C1

楼主(2009-08-18):
一客户拿来一个镭姬杀手 9550 128M/128b 显卡, 不亮,上机插检测卡显示FF-C0-C1,不动,换别的显卡正常.连续复位,或晃一晃显卡,偶尔能跑过C1,跑到2B,25,75码,接显示器还是不亮.
我测了下显卡的电压正常,换过晶振,加焊了GPU.还是老样子.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显卡

网友:
不亮的卡首先得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基本上不用修了

网友:
芯片组虚焊

网友:
也只能通过大家的意见,多多学好习

网友:
可能是 BIOS 坏

网友:
GPU的 可能性大些

网友:
RV350 、360的不要动不动焊GPU。修显卡晶振一般不要动。
测AGP总线上的线路吧。
是不是GPU、ROM、BIOS坏按维修流程测试就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