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nf2板,不断重启,找不到原因。

楼主(2009-08-18):
一块磐正8RDA3+,原来能正常使用,只是有时会蓝屏死机。我拿来主板仔细观察,感觉很多芯片像是虚焊,于是对io、1394、网卡、电源ic、attp1等进行加焊。加焊后发现自动上电,诊断卡跑FF,大概几秒后自动断电隔几秒后又自动上电,不断循环。自动上电问题,我重新对I/O加焊后解决。但上电—掉电—上电……不断循环的故障依旧。我打pci二极体值,感觉有问题。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了?应往哪个方向维修了?
自动上电

网友:
上电-断电 循环,会不会南桥不断发出复位信号而引起?

网友:
谢谢了凤城兄弟,我发帖前已将attp1和atxp1拆掉了,并将3/6脚连接.自动上电是我焊工太差,没把i/o焊好.顺便问下,能把atxp1这个芯片一同拆掉吗?我查资料说这个芯片是控制超频什么的

网友:
这样的维修是越修越坏,除了蓝屏死机,后面那些故障都是人为造成的,不能凭感觉,要凭数据

网友:
嗯,凭数据维修,谢谢。但对数据的判断是需要经验的呀,我经验少,只能感觉了。如上面我说的感觉南桥有问题,是我打pci二极体值时发现数据有些差异,不稳定为某一个数据,但相差多少为正常呢?多少为不正常呢?不同主板的值也是不一样的,就我目前的经验,我只能感觉了,呵呵

网友:
打多几块好的板,就知道大概相差多少啦。感觉是在大量的经验(数据)下产生的。

网友:
PCI二极体值的数值板子不同数值也不同,我个人认为:大多数的二极体值为同一数值,就认定此数值为这块板子的PCI二极体值,二极体值数值差距在10以上,我就认为此数值或此AD线有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还请各位高手大侠们赐教。

网友:
RE: 一块磐正nf2板,不断重启,找不到原因。(已解决)
化州小胡
还是i/o的问题引起的。把那几块钱的焊膏扔掉后改用松香,并更换另一i/o后重启的问题没有了。哎,令我痛苦的焊工呀,我准备苦练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