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M CPU无电压

楼主(2009-08-18):
联想 旭日410M CPU无电压,接电源,按开机,电流到0.26A便掉下来了,开机瞬间测各供电电感电压,发现CPU电感无电压,此板的CPU供电芯片是MAX8771(PU3),先测它 的工作条件,19脚VCC 25脚VDD 都正常,有供电,然后开机瞬间测它的控制信号,38脚SHDN无3.3V,实际测量只有0.86V,明显SHDN被拉低了,导制CPU无电压,跑CPU SHDN线路,看它跟那些元器件相连,MAX8771控制信号线路有两个电阻PR172和PR173,因本机故障就是CPUSHDN 被拉低,而控制信号又是通过PR172 PR173 才到8771芯片的,所以我先把PR172给断开了,然后开机再量电压,发现,PR173两端及PR172后端都有3.3v,同时,电流偏高了,可以跳到0.46A,瞬间量CPU电压也输出了1.2v,可是瞬间还是会断电,因为前端电压还是0.86V, 查图纸,前端相连的只有各供电芯片的PG与上拉电阻了,查各芯片的与PG相连的上拉电阻,量供电,正常上端有3.3v。既然上拉电阻的上端有3.3V下端是被拉低的0.85V,把电阻导通,我就把8734的HWPG上拉电阻PR18的上端与下端相连,让下端也是3.3v,结果电流可以加起来了,挂屏机器亮了,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有点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