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X 屏暗

楼主(2009-08-18):
IBM T4X 屏暗,在T4X维修中,常常有ATI显卡坏而不显示,但仔细看,屏有显示,就是没有高压,但VBL16电压已经供给了高压条(正常),再查H8_BRIGHT(H8发出的调节屏显亮度的信号)也是正常,但BACKLIGHT_ON(高压的开关信号)却不正常,没有3.3V。此BACKLIGHT_ON信号为PMH4.55P输出,PMH4要受到-VGA_BLON信号的控制(PMH4.44P),-VGA_BLON为显卡BGA发出来,此信号在初使化显卡(跑数4A)时才输出为低电平。注意:44为低电平,55输出为高电平,这样才是正常的。
先把-VGA_BLON这条线对地,这样就可以点亮屏了,先接好线,开机试,可问题来了,在显示之前屏就亮了,可在复位重启时,屏却显示白屏,在LCD接口处改线路:利用屏的数据出来时再亮高压,当屏上的数据不输出时,屏上的高压也就不输出了。先接显卡输出到LCD接口上的TXCLK_LP信号,当信号只要高于0.3V就可以了(正常为1V多),经过一个10K电阻来控制三极管的b极,使它泡和导通,其集电极c为输出低电平,再控MOSFET的s栅极,此时MOSFET的S和G没有形成沟道,MOS管将不工作,其漏极D和源极S没有导通,在漏极D输出为3.3V的高电平。这样就可以控制高压的通断了。否则反之(将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高压不高亮)。注意哟:三极管和MOSFET的输出极都得接一电阻来提供电压,使之能输出电平。有一点还得做完,把PMH4.55P翘起来,以免控制不到

网友:
不错。写的很祥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