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DELL原装主板不认IDE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今天收到一张DELL 4600 台式主板。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怀疑硬盘问题,换过好的硬盘,好的IDE线,同样还是不认(UNKOWN DRIVES),装上光驱就能认到,可是硬盘就是不行。所有IDE槽都试过,也是同样故障,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硬盘跳线不对!

网友:
不懂DELL板的不要乱说 免得误导别人 改跳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对 品牌机的 主板 很多 硬盘跳线不对 当LOGO 和 不认盘 在仔细看看  排除这些问题 了 就只有 SB 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
遇到过:当自检硬盘时,过一会就行了,要等待一下。

网友:
还是不行,应该不关跳线问题,用过光驱所有跳线也都试过,还是UNKOWN DRIVES,两个IDE槽,一个可以正常,一个不认设备,I/O SMSCLPC47M172-NR,南桥ICH5(FW82801EB),咋办。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你只要把cmos清除一次,然后让他再次开机自检就ok了,这个问题怪怪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早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ide设备 3个跳线位置  MA   SL  CS  将跳线调至cs(线选)位置即可

网友:
跳线跳主盘重起按F12应该就可以

网友:
IDE三个跳线位置也都试过,都是UNKOWN DRIVES,确定光驱是正常的。

网友:
跳线和IDE线以及板上插口的主从通道 必须一一对应  DELL板不会象普通PC机板那样自动认出来的 不对应绝对认不出 DELL IBM板和很多服务器板都有类似情况

网友:
跳线都试过也不行。刷下BIOS,再不行的话就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