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请问各位维修的朋友,如果遇到网络上的问题你们通常怎么修啊?谢了.

网友:
ping tracert nbtstat netstat ipconfig net ?....

网友:
网络上的应该都是比较小的问题,大不了装个XP 换个LAN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络问题太多了
协议 驱动 网络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