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3305-1管的替换?

楼主(2009-08-18):
我的一个扫描仪电源适配器里那个J3305-1
三极管
烧了,请问它参数是什么?还有就是它可以用什么替换呢?
电源

网友:
J3305三只脚全都短路,不知道能用什么管子代换啊?

网友:
就是主板上的普通场管都可以啊

网友:
可以说说哪些型号吗?是封装TOP220的

网友:
买不到真急死我了,又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替换啊?哪位朋友帮帮忙啊?

网友:
哈哈。我已修好了,我用13007代换后通电有DC12V,试一下扫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