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TB62501

楼主(2009-08-18):
那个TB62501的36、37、38脚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产生的24V听说是给LCD屏的,不知屏的哪里需要24V,如果这几脚电压偏低会产生那些不正常的现象呢?

过了这么久,这个贴子还有人分享,下面是我2011年1月编辑以这个为准的:原来资料不全。后来知道这是个升压电路36PIN和37PIN分别是3M和5M供电和外部的VINT16通过二极管和电容形成二次升压叠加成24V到38PIN.然后TB其余脚所输出的24V供电都是由这个电路提供的。这个电路不正常,其余脚位的24V都会不正常。

网友:
之前看到也有人在这里问过,得到的是这个回答TB62501“36.37.38三只脚是LCD屏正常工作之前的一个电路,如果电压不正常,33脚就不会发出控制电压出来,LCD就不会亮 ”但是说的太含糊。工作之前的一个电路,是什么电路呢,从书上说是控制屏幕高度的一个电压,但我所知道的这个电压不是3.3V吗,从芯片上看不出来输到哪里去了,我问了一个电路很不错的工程师他也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再次发这个贴还是望有人详细说说。TB62501这个芯片是够人学一阵子了。

网友:
很简单,这是一个电荷泵电路,TB62501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升压的(16V->24V)。你应该没有注意到LCD背光电源开关管是N沟道的,如果让N沟道场效应管完全导通,则需要为G极加一个比D极高的电压(也称偏置)。那个VCPIN24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意思,确实是用来升压的啊,知道电荷泵那就应该知道季老大啊

网友:
将升压16V升压为24V作为屏的亮度调整控制电压

网友:
TB62501
工作流程分析:
1, 当接上电源适配器时,16V经隔离电路输出给系统待机芯片MAX1631的22脚.
2,  同时电源16V经电阻,二极管输送给TB62501 57脚、34脚供电.
3,  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震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高电平总开启信号.
4,  PMH4在供电,振荡 (内部RC震荡25脚,26脚)正常后,  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_ON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
5,  3M,5M有输出到H8.H8在供电振荡正常后(144,143脚外接10M晶振),待机时19脚为3.3V高电平 (按下开关后为低电平信号送给南桥)
6,  南桥在有供电3M,1R5M(由1R8M转换),32.768KHz晶振起振后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
24v是给保护隔离那个n沟道场馆提供高压的,一般这个场馆是22v左右,我看图纸猜的,对不对那要看个人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你个屁,要是这样,你拿块t4的主板我吃了,我不修了

网友:
我信五楼的,分析的不错。至于许先生的不敢认同。就拿T40来说吧,隔离电路的末端就是Q36,它是TB62501的42脚输出DCIN_DRV一个比电源还高的20.5V的电压使三极管Q33导通,输出20.4V的直流电压,经R224到Q36的G极,G极电压大约19V比S极高,这时Q36导通。这和我说的36、37、38脚相干吗?还是非常感谢各位回答和讨论。还有许先生也不要脾气那么大嘛,七楼错了也是好心,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大家水平也都是由低到高的,有个过程。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下,在T40中如果五楼所说的应该指的是Q45,那就应该是33脚VBL-DRV控制这个G极了,38脚没有输出。不过电压应该差不吧。还是有些迷茫.

网友:
TB62501 VBL_DRV的产生是这个样子滴:

看方框的右上角

网友:
当年我也曾为VCPIN24的作用而迷惑不解,苦于没有TB62501的详细资料。有一次偶尔修了一个与VCPIN24问题相关的本子,所有疑惑迎刃而解。后来有了TB62501的详细资料,证实确如我分析的那样。

网友:
很感谢专家,那你看这个呢,T40的图,应该是电压差不多,在设计上可以通用吧。

网友:
宇光大哥分析的全对,楼主可以仔细结合图纸体会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也就是个高于适配器的电压,电压相同也就不必执着于哪一脚了,他说的应该没错,当然我的这个图纸也是对的哟。关键看各个机型的设计了。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高压板供电的吧??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高压板供电的吧??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第三张图,这个脚哪也没有输出,就是33脚起的作用。大家注意看Q45G极控制电压VBL_DRV。当然我这只是说的T40的这个机型。至于别的机型按38脚输出的设计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很简单,这是一个电荷泵电路,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升压的(16V->24V)。你应该没有注意到LCD背光电源开关管是N沟道的,如果让N沟道场效应管完全导通,则需要为G极加一个比D极高的电压(也称偏置)。那个VCPIN24就是干这 ...
引用 网友D:

完全支持,靠此3脚,使用电荷泵原理,产生24V,控制电路中的N沟MOS管完全导通。

网友:
36:CPOUT1
37:CPOUT2
38:VCPIN24

网友:
24v是由16V升压得来的,给屏提供亮度调节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