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公式了谁帮我算算两个电阻的大小来分压

楼主(2009-08-18):
R1和R2最好是好找的贴片电阻!现在内存电压有3.3V了,想改下电路!!!!!!!!

网友:
用个1117不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两给电阻为LM324提供基准电压可是输入的是4.29分压后就有3.4V了,真是难改啊!用二极管改了以后把3.4V降到3V以下机器不稳定!等我换个117-2.5的试下!

网友:
你先定下 流过R1、R2的电流是多大?不就好算了。

网友:
vin/(r1+r2)*r2=2.6v

网友:
R1 1 O  R 2   4 O 电压就=2.64V

网友:
4.29/R1+R2=2.6/r2=1.69/R1
把上面两个数代入 不成立啊

网友:
这简单串3个2极管

网友:
我算好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内存电压是4.2V,经过LM324比较输出内存电压,查输入VIN=4.29v然后:R1=472电阻    R2=103电阻    VOUT=4.29x10000/14700=2.92实际输出只有2.7V上了内存只有2.5V了!刚刚好!接着是北桥电压1.8我感觉有点高了,把两个电阻换掉R1=822电阻     R2=472电阻改完1.5V左右改完后跑C7     \C5把键盘拔掉能跑完换个键盘OK!

网友:
简单的就R*I=V  你先算出电流不就知道上面的电阻了吗?

网友:
关键是你要找常见的电阻,你算出来了找不到也没用啊!

网友:
一个4.7K,一个10K,估计该过也不太稳定哦

网友:
看不懂?急!!! 那位好心人跟我说说

网友:
R1用3k的,R2用5.2k的,就可搞定。

网友:
还是欧姆定律!呵呵!我刚算出来不是常用的

网友:
我发过一个计算器 可以找下

网友:
Vout=Vin*(R2/R1+R2)

网友:
就这样简单分压啊,那就好办,只需算出R1与R2的比值就行了。
2.6/R2=(4.29-2.6)/R1
有了R1/R2,具体各取多在,你就看着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