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自制RS232--9针串口孔对孔连接线 觉的好的话,希望加点威望!

楼主(2009-08-18):
【原创】:自制RS232--9针串口孔对孔连接线    觉的好的话,希望加点威望!花了很多时间的!!

由于朋友将我的交换机原装配置线弄掉了,该交换机配置接口为2头9孔母头串口,所以自己用两根华为RS232 9孔串口母头/RJ45配置线、2个网络模块、1小段网线制作了孔对孔配置线!

先来点基础知识吧!

RS-232C接口定义(9芯)

针脚        定义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提示 RI

Pin 1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or
     (Data Carrier Detect)
Pin 2   Received Data
Pin 3   Transmit Data
Pin 4   Data Terminal Ready
Pin 5   Signal Ground
Pin 6   Data Set Ready
Pin 7   Request To Send
Pin 8   Clear To Send
Pin 9   Ring Indicator

9孔对9孔接线原则:

2-------------3
3-------------2
4-------------6
5-------------5
6-------------4
7-------------8
8-------------7

该转接线就是根据上面的接线原则制作的。

下面就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华为配置线DB9孔和RJ45各针对应的关系:

RJ45 5针空

DB9孔和RJ45各针对应的关系搞清楚了,现在中间的接口就按照9孔对9孔接线原则接好就行了!!

两个网线模块和中间的网线线序接法随意,关键是遵循上面的接线原则。

我做的这个转接头,见下图2,左边这头是完全按模块上568A标准色块打上去的,右边这头就按下面图示

将左边模块上的线打到相应的位置上,如:左边模块上的橙白线打到右边模块也是568A标准色块上的橙色接口上。

华为配置线(图1):

模块图片及制成品(图2):

左边接头图片,左边接头按模块上的A标准打线。

右边接头的特写!

网友:
呵呵,自己先顶一下!!这个东西有些局限性!!就是你要有两根配置线、还有网线模块!!还好自己做系统集成时这个我有多的,但是自己又舍不得将它剪断,所以想了这个办法!!:忙了一个下午,唯一的感受就是原创帖都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所以在这里向发原创的朋友,给我提供帮助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人水平有限,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又一搞网络的牛人。

网友:
这种线也被淘汰!没有太大价值!不过也值得鼓舞一下!

网友:
该线用于联想带网管交换机--2524f

网友:
DIY商品真不錯,只要有心人人都可DIY

网友:
俺有个更好的改进方法(大家觉得好的话也帮俺加点分吧)

又不是安装在墙里面,所以用模块其牢固性不行,不信你轻轻的扯扯连接模块的线试试。
其实楼主可以不用模块,可以用一个一对一的RJ45的分线盒(又称网络直通头),至于跳线的话你可以一边按B标准做水晶头,另一边按需要跳着做水晶头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模块大约要5——10元,两个大约20元,而网络直通头才一元钱一个,而且只需要一个。

网友:
还可以精简一下,如果只是配置网络设备,通常把2,3,5三根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用COM口通讯,不能带电插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