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显卡都花屏,急!!!!帮看看

楼主(2009-08-18):
电脑显示花屏,显卡是128M于是换成256M的旧显卡,当时极好的,也就没装256M的显卡的驱动程序,没过几天,顾客说有花屏,而且动不动黑屏,而且黑了半天亮不了,我去一看,傻了,显卡又坏了,难道主板烧显卡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主板烧显卡???还是其他原因吗??我有一个新显卡,我现在都不敢换了,怕有烧他个花屏......

网友:
有可能是又烧了  不过不是主板烧显卡而是电源有毛病烧显卡

网友:
那就先把大芯片做一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如果不会修请送到专业维修点维修

网友:
还是夏卡的问题    如同版主所说
不会修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