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630N不通电

楼主(2009-08-18):
方正T630N
电池好用,正常。拿下用电源就不通电了。测试连待机都没有 。就把机器拆了,测量接口稳压电感时发现问题!很好的电感线圈居然断路了断头成粉末状了,就像铜腐蚀后发绿末样。没有这么粗的线呀。还是处理一下,用飞线连上了。上完OK了。待机0.07A,按开机键可没什么反应.开机键还有5V待命,COMS放电就OK了。但看到待机电流就变成0.12A了。开机正常。主板是ECS G420的和方正A630N的是一样的

网友:
打印 字体大小: tT  发表于 2008-11-3 11:44 | 只看该作者 [资料] 图纸鉴定方正A630N与海尔W62都用的ECS G420的图
海尔W62, ECS, 方正, 图纸, 鉴定
G420 945芯片组
附图纸一份
下载次数:143

网友(2008-11-03):
评分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