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电源就启动了

楼主(2009-08-18):
865 的板子一块,一插电源,CPU风扇就转,但是不能起机,用诊断卡发现复位灯不亮 用万用表测PW-ON绿线对地有电阻,不短路,各位高手指点下会是哪里的故障,如何检查。初步怀疑是IO

网友:
什么主板也不说清楚  叫我们怎么回答  INTEL一插电源就开机风扇就转,,,

网友:
bios内设置是否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BIOS应该没问题,一直都这么用来着,据了解,打雷的晚上坏的

网友:
网卡是集成的吗?如果是先把网卡芯片下

网友:
查ATX电源吧。

网友:
要不就是主板一通电就开机。

网友:
查ATX电源吧。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有任何问题,换上新主板,用原来的电源一切都好

网友:
io芯片电路。查IO电路的电阻和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