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位颗粒能用8位的来代换么?

楼主(2009-08-18):
淘到一根512M的ddr1内存,发现颗粒是4位的,RST测试第二个颗粒有问题,但是实际在板上不是第二个,正反面的和边上颗粒对换测试结果不变,测排阻没问题,我想应该还是没有找准颗粒的位置,不知道是哪个颗粒,特来求助。并且没有4位的颗粒,用8位的应该可以直接用的吧。颗粒是RC56D041TA0

网友:
这个是颗粒间的兼容性故障.换成JACKY版的MEMTEST86+测一下.
64M8BIT的颗业可以代换.

网友:
经过几次测试和代换颗粒,确认是第二个颗粒坏了,也总结出了4位内存在memtest里的排列次序了。颗粒排序和8位的16位的一样,只是正面和反面的有区别,拿第一个颗粒说明一下,0-3是正面,4-7是反面的。第二颗粒类推,8-B是正面,C-F是反面。

网友:
公版的4位内存条排列顺序和你说的不太一样。数据位是交错排列的,这可能是考虑到非INTER类主板的兼容性,才那么设计的

网友:
像这种补位的条,你用正常的8BIT的颗粒上去是没用的。

如果是一个地址位错误的话,可以考虑把颗粒到排阻的这根地址线割断,
然后从颗粒上另外空的地址线飞一根线到割断的排阻上。既然是补位的
了,索性就再补补吧!

飞线我用的是很细的耳机漆包线,反正压在颗粒底下,不细看看不出来的。

网友:
高深的东东。。。 学习 !!!

贝贝 -2 无意义的表情动作

网友:
像这种补位的条,你用正常的8BIT的颗粒上去是没用的。

如果是一个地址位错误的话,可以考虑把颗粒到排阻的这根地址线割断,
然后从颗粒上另外空的地址线飞一根线到割断的排阻上。既然是补位的
了,索性就再补补 ...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不错,试试看,再来报告。飞线应该是飞数据线吧,就是DQ引脚吧?晕了

网友:
公版的4位内存条排列顺序和你说的不太一样。数据位是交错排列的,这可能是考虑到非INTER类主板的兼容性,才那么设计的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补位条啊?终于让我碰到了,之前还没真正接触过补位条呢,从测试下来的结果得出的结论吗?我想既然是补位的话,这个颗粒应该是被打磨过的,可是上面的MARK痕迹确实是激光打印的,晕了

网友:
我学修内存的第三批内存条就是整整24条的4位条,都一个妈生的。耗费一星期时间。以后再修补位条就不在话下了,呵呵

网友(2009-11-11):
我的感觉是补位跟4位不是一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