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大水牛HL1705A开机亮一秒就黑屏,修出连环故障

楼主(2009-08-18):
前言:我是做手机维修的, 焊工没问题(比如焊接手机bga芯片等)所以遇到小家电等故障愿意自己动手diy尝试修一下,但是电路原理懂的太少, 这故障搞不定 所以就求修家电的哥们帮忙修之:但是故障扩大了 所以发帖求助:
大水牛HL1705A 正常使用3年零一个月后,突然坏了: 开机亮一秒就黑屏 连接视频线状态下指示灯常亮绿色,不接视频线 屏黑几秒后指示灯为红色,重开或是重接信号线 还是显示一秒就黑屏 ,换通用高压条还是故障依旧(通用高压条的线序不同进行了跳线),朋友用万用表测了几下主板上的电压,他说什么也没动,突然就好了,但是“长明灯”关机屏灯还常亮 ,只能拔电源了,也行啊,能用就行啊!然后我拿回家 就根本点不亮了 , 又拿回朋友处,换高压条 ,又能点亮正常了, 就是长明灯 ,然后他测试两天 又故障依旧了,告知是主板问题了搞不定,但是我换回原高压条 为何一点都不亮呢? 测量外置电源输出12v正常 ,我用手轻轻敲击主板上的cpu后 试验偶尔能点亮显示正常,但还是长明灯,我加焊 cpu后 还是故障依旧,所以求助各位师傅指点应该如何修

时好时坏 以下是实测的电压
图1 红圈内为ATC1084-33PM  825I1 和6针排线接口 不知道都该测哪里的电压 所以测了这里

一点都不亮时:外置变压器空载为12V  接显示器后6针排线处的的两个12v都是9.75V  开机脚为4.41V
正常点亮时(关机长明灯):开机键4.41v   6针排线处的2个12v为 10.25v   ATC1084处左脚为 0v  中间脚3.25v  右脚4.45V
关机长明灯状态下  ATC1084处左脚为 0v  中间脚3.25v  右脚4.45V

网友:
拿水冲洗 晾干

网友:
故障跟我那个LG差不多。
听高手说好像是MCU软故障。
我也不知道如何刷mcu的rom,显示器这一块刚摸着扶手走到门口。

网友:
补充一下
cpu为:
TSUM16AL
ASMS518037D
0529F

网友:
二楼你是在开玩笑 怎么能用水冲洗 你也不懂维修常识啊!  不懂的问题你可千万别回复了 误导

网友:
用高压条 单独测试灯管看看 ~~~~~~~~~

网友:
你先换个外接电源再试   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一般显示器指示灯正常亮灭就不太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大部分问题在高压板或灯管上,LZ换高压板后灯光常亮肯定是信号没有接对 估计楼主的显示器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先还原高压板上你挑过的控制线,在换外接的12V电源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长明灯” 说明你的高压板配的不对  有的高压是低电平触发 有的是高电平触发  待机时测下EN 脚的电压就知道了  就说这么多 怎么改你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
这个机器前两天刚修了一台。是暗屏的故障。。高压板坏。。换通用四灯高压。之后现象是灯管闪一下就灭。

而原来的坏高压板还能亮一秒钟呢。。当时我也弄不准这个现象。以为灯管有坏的。。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找到了问题。。

就是这块驱动板在换了通用高压后。没接信号时。就是灯闪一下就灭。不显示无信号提示。。

接上信号线。一切OK。。之前以为给修坏了呢。。虚惊一场,,。

网友:
这个机器前两天刚修了一台。是暗屏的故障。。高压板坏。。换通用四灯高压。之后现象是灯管闪一下就灭。

而原来的坏高压板还能亮一秒钟呢。。当时我也弄不准这个现象。以为灯管有坏的。。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找 ...
引用 网友A:

感谢
但是我的是 接信号状态下 用原高压条和换通用的 都是一样

网友:
感谢各位

高招

网友:
修好没得嘛 用了三年 先测试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今天修好一台跟LZ一样的机  里面都是大水牛的  不过是七喜的机  开机亮一下绿灯后马上就黄灯 绿灯一起亮了  应该是MUC的问题吧  然后就改了块通用驱动板OK了

网友:
单用通用版点一下灯管试试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测试没问题的话··那就怀疑是驱动板先刷MCU不行的话就换通用板吧···

网友:
用外接灯管代用一下吧,可能有一支灯管坏了,我昨天修的一台飞利浦就是这样的

网友:
师傅们 你们修这故障一般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