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谈谈自己对待机电流的看法,看对吗,

楼主(2009-08-18):
各位师傅:
       我刚学完理论,实践上很欠缺,对看电流认识不够!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希望不对的地方,给指出,谢谢!
1、  待机电流

我想待机电流应该是待机电路产生的,任何机器,只要待机电路正常,在后级不短路的情况下,插上稳压电源,就应该有待机电流。 我看适配器来的供电,一部分给待机电路供电,产生待机电压;另一部分经保护隔离电路,然后给各单元提供供电。通常待机电流在0.0几安吧,听说待机电流大于0.1A就有可能电路中有问题了。

2、  点击触发开机后,不放CPu时 电流一般在0.5——0.6A左右,加上CPU,一般0.68——0.75就应该过CPU了。  是不是0.8左右就过内存了 ,0.85——0.9A以上就是过显卡,应该亮了啊!要是硬盘,屏全加上,通常是1.1A以上应该亮了啊,

  希望各位师傅,给看下啊!   更期待有哪位师傅能总结下,如何看电流啊!  小弟是菜鸟

网友:
不一样的机器是不一样的 等你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是,一般都在0.07以下。

网友:
1: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电流表指针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用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电流表指针有轻微摆动: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电流表指针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以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

待机电流在0.04A左右,加上CPU内存后开机电流在0.8A-2A跳变就证明已经开起机了,开机时风扇会转几秒钟

电流的跳变分两个阶段,先检内存电流停一下,再显卡工作电流再向上跳一次,显卡工作电流大都1A以上

网友:
谢谢楼上,说的很详细,能不能说说用数显的稳压电源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