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550显卡 越修越花

楼主(2009-08-18):
手里有10块火旋风ATI RADEON 9550 128M显卡 都是花屏 有的大花 有的轻微花屏 心想同样的显卡显存都一样 一定好修 但是修了3天没修好一块 很是郁闷 求高手帮忙看看
首先 选了一块轻微花屏的显卡 用R3MEMID 命令 R3MEMID -NOCFG 1 -log 逐个短路显存的第1.2脚 定位颗粒 结果如下

但是实际换显存的时候 越换越花 加焊GPU 也没用 怀疑电容干枯 全部换了也没用 难道是我R3MEMID的命令用错了吗 忘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见过这种定位。
A卡和N卡的定位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是个新手 不太懂花屏的具体原因 但前几天手里有块花了的7300GT(没刷过BIOS) 通过刷BIOS 居然完全正常了 这个论坛真好 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你传你测试显存的测试报告上来给大家,这样你就会明白

网友:
“十哥哥”说的在理,Lz把你测试的结果发上来吧这样你也可以了解真正的显存分区是如何管理的。

网友:
有的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