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intel DG41RQ主板的来看下

楼主(2009-08-18):
刚买也一块intel DG41RQ板子,在进BIOS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未设BIOS密码时,正常;设置管理员和用户密码后,开机按F2并输入密码,多数情况下是直接进入windows,偶尔能进入BIOS。
BIOS 类型 AMI
BIOS 版本 RQG4110H.86A.0009.2009.0108.1005
这个主板开机有两声 嘀
第一声 嘀 后,无自检画面,是INTEL的LOGO 右下角有个数字 50
紧接着出现密码输入画面,输入密码并回车,出现按F2...BIOS SETUP;  F10 BOOT.. 然后又是一声 嘀 进入操作系统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第二声 嘀 以前进入BIOS的
F2的各种按法我都试过,第一声过后,我不停的点按、长按、短按、按住不动都试过。常常是进入系统了。
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不懂说什么,是要进入BIOS吗,我觉得可以这样试试,开机后按F2,然后提示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后回车,同时按住F2应该就进了,速度要快,要不就跳到操作系统了。
你之前开机的时候是不是没按F2,而是输入密码后才按F2,按我说的步骤试试。

网友:
开机时按了,输入密码后也按了。几乎在回车后立即按下F2,还是经常直接进系统。
今天去商家问了下,说的也是按的动作要快,否则进操作系统了。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有时进BIOS又很顺利。
我把密码取消了,免得RP不好时,要反复重启。

网友:
如果主板好用的话就没必要设什么东西来麻烦自己的.实在不行你就放下电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