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T40板的缺件问题

楼主(2009-08-18):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显卡为7500的T40,故障为不上电.
经测量电源接口保险烧断,CPU供电上管击穿一颗.并且电源接口经一小保险电阻的细铜皮被人为撬掉,测量后极无阻值,不知道连哪里去了.
还发现上图中缺红色和蓝色标的IC.焊脚有被人为动过的痕迹.但我发的这张图上也没有(网上一人出售发的图片),和我检测的板一样.而下图上的又有,因为本人对T40也不熟悉,客户也不修了,所以装好就还给客户,也没时间跑线.但心里始终有点疑问,不知道缺的元件具体是控制什么的或者属于哪一部分的供电.是所有T40板都有,还是有些产品出厂时就没安装?

网友:
那保险是适配器主供电的第一个保险,两蓝色标的IC是CPU主芯片的辅助芯片那个红的是CPU的主供电芯片.背面还有个温控芯片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网友:
请问3421是不是和3410速配吧

网友:
CPU供电在这面呢

网友:
CPU供电大多数应该是一上管两下管的,上下管分开成两面设计因该也不大可能,图中只有独立的两只管,所以楼上的说法有点不成立

网友:
楼主你连声卡跟Vcore都还分不清

网友:
还是无边思路清晰,上边图中红色圈内的是realtek的声卡芯片,芯片上有标识的.realtek在笔记本上的产品常见的有声卡,网卡,clock,IO等等,根本就不出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CPU供电在这面呢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你楼上的才是正解

网友:
底下那个是地狱火吗?貌似很不错~

网友:
给大家看张我以前维修时拍摄的局部清晰实物照片吧.

网友:
呵呵,建议你把T40的图纸下载一份看一下。红色为ADP3205主控,二个蓝色的为驱动MOS管的驱动芯片ADP3415,这三个是搭配一起使用的。输出VCCCPUCORE.你修机怎么连最基本的声卡都分辩不出啊,它边上一般都有一个24.576MHZ的晶振或者功放芯片。你那图边上就有一个AN12942B的功放芯片。看来你要多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