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不开机

楼主(2009-08-18):
联想 旭日150第二次不开机
今天修了一台旭日150 ,机器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能加电但不显示,开机电流只有0.15A .反复测试现象依旧。听客户反应此机器前些日子不小心把咖啡倒在键盘上,没过几天就出现了此问题。没办法只能拆机,主板拆下后发现主板南桥边上的确有少量腐蚀痕迹,清洗后插上电源开机正常,出现画面后再关机,再开机电流就跑0.15 经测量南桥没有发出SLP_S3#,再量了一下南桥晶振一脚,也有波形,再测量了RTC电路,也没发现问题,没辙了,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只能换南桥了。为了板子不起泡,我先烘烤一下板子,再更换了南桥,经过两个小时的折腾,南桥换好了,第二次开机也正常了,原以为机器肯定OK了,等我把机器装好后第二次开机又出现了上面的问题,第二次开电流还是0.15A。这下晕了!!!前面的功夫全白折腾了。没辙再拆,拆机后我又重复了上面的测量动作,还是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我拆下CMOS电池放电后再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也正常,反复开机关机都正常,在开机前我就给CMOS 放了一下电。难道此板放电好了!装上CMOS电池再重复上面的开机关机动作,这次第二次开机又不行了,再拆下CMOS电池再重复开关机都正常。看来机器还是CMOS电路有问题,这次我仔细检查了CMOS电路,在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另一PIN脚时发现没有波形,只有电压,而且电压接近2V,这个点有问题,考虑南桥已更换应该没问题,进一步检查此点相关电路,在测量R134时发现阻值20欧姆,电阻实际阻值2.4M,拆下电阻测量阻值正常,但板子上的PIN脚阻值还是20欧姆,对照线路图,此电阻有一个电容与它相并,再拆下此电容测阻值为20欧姆,板子上阻值正常了,装上电阻与COMS电池,测晶振两脚都正常了,反复开机也正常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看来就是此电容所导致此问题。

网友:
电容拆了 这句你没有提到

网友:
楼主说的是谐振电容吧?

网友:
说说具体的位号,贴个图最好

网友:
呵呵,不是说了R134了啊,修到了这款自己找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只能近观、不能亵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