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L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大家好,请问上图中,电压跳线下面的八脚IC是什么元件,在这里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储存菜单数据之用

网友:
我跑了一下电路,觉得应该是12V转5V的一个元件,只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元件,原理是什么?看了下,型号是:MP1482DS

网友:
是个DC  DC  12VTO5V  的芯片  我这面用的是AP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