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不开机,CPU复位0.7V

楼主(2009-08-18):
今天接到一台R61I的本本 ,同行带来的 ,之前在2处地方修过,到我手上的时候 CPU供电和充电芯片已经被人修过,插电可以触发,电流0.4*到0.5*之间 没跳变,可以判断 CPU没跑!
  测CPU复位,只有0.7V,正常情况,根据我的维修经验,CPU复位不出 大多都是南桥坏,但这个CPU复位明显出来了,但是电压不够!

维修过程:   先清理别人修过的地方,检查发现CPU供电附近的一个保险  F4  被人换成了电容,换好以后,还是不行,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PCI复位也正常,没办法了 换个南桥试试 ,南桥HBM 很快换好,发现跟原来一样!  一时间 维修陷入困境...........  仔细看,发现1394接口发白,明显进过水的 被人处理干净了 会不会是哪里断线?  仔细检查,终于在将近半夜11点的时候发现一个点,北桥附近的{AMT-DRV }通向U61的19脚 , 开路了 查点位图,一量 不通,心里暗喜,接好以后开机 亮了! 呵呵  在这里谢谢  “美成维修” 兄弟上传的点位图

经验:  修板子还是要认真,尤其是没有基础的,又不懂上电时序,看不懂电路图,认不来信号定义的 要是再不认真点,那真得没得混了!

网友: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AMT-DRV } 信号是什么意思  ,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声 谢谢!

网友:
LZ可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学习了
保险换电容这样的招数也使上了,看来过了几次手了。如果是没标记的电感换电容,又没点图,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回楼上,看出来的,真得是看出来的!

网友:
楼主笔误,因该是U61的29的AMT-DRV ,他控制北桥所需要的1.05mV转化的1.05AMT电压的产生 ,这个电压是北桥的核心供电电压,没有这个电压北桥没有完全工作,这样他和CPU就不能交换数据,这样就想机器表现的那样CPU没有工作

网友:
高手如云,我菜鸟一定要赶紧哪。

网友:
请问这个{AMT-DRV } 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经典的案例我都收藏了啊。。支持波波师傅

网友:
补充一下,R61中,VCC1R05AMT是作为AMT技术中管理引擎界面的供电;VCC1R05B才是CPUIO,DMI接收通道,PCIE界面的供电

网友(2009-09-18):
真是越看越有味啊,分析的真棒

网友:
分析的真好

网友:
坚决像楼主学习,特别是仔细认真的这种精神          问下楼主做这一行有多久了?

网友:
楼主修板真有烦心,值得学习啊

网友:
业精于勤,
也是学习的典范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呀,值得多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