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开机

楼主(2009-08-18):
"IBM T60不开机
此机之前是给人家修过的,不过还好只是加焊了H8,用万用表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都正常,上电试,发现电流只有0.01A,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管都没过,测控制脚的控制电压是19V,接着断电再测该MOS,又是好的,测TB芯片的供电20V到了,也有3.3SW输出,5 发现给D12的电压有一个没到,我把3.3SW的电压接过去,再上电,待机,0.03A,3.3V 5V  1.5V,都有了,不开机,拆掉线,再查,发现在键盘接口那边的一个热敏电阻没了,找一个 补上去,上电,一切OK, 温度检测有问题直接关悼SHDW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