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无3V、5V

楼主(2009-08-18):
"IBM T61无3V、5V(无3M5M也适用),找到MAX1700系统供电芯片,量21脚,没有主供电进来,查PWRSHUTDOWN到隔离电路的信号,找到U61的第46脚没有这个信号发出,同时量了一下EXTPWR,此信号是检测插入AC是否正常的信号(AC0K#),是由MAX8765的11脚发出,并通知PMH-7电源插入正常,此信号正常。大家都知道T4/T6系列的机器要满足系统供电芯片的待机条件最基本的是两个信号合并发送到系统供电芯片的SHDN脚,这两个基本信号分别为SHUTDOWN2和PWRSHUTDOWN,这两路信号必须通过D12合并,并发送到MAX1700的第4脚,使MAX1700开始待机。此时的SHUTDOWN2正常,只有PWRSHUTDOWN没有发出,MAX1700自然就不能待机。奇怪的是我把主板翻转了多次后发现PWRSHUTDOWN信号出现了,可是SHUTDOWN2的信号没有了,于是找到U1(LM26它主要是检测CPU背面PCB板的温度),测4脚输入VCC3SW正常(4脚由PMH-7的第7、31、59、80、98发出的VCC3SW),5脚无输出,U1不稳定,换后5脚有SHUTDOWN2输出了。但这时PWRSHUTDOWN突然又没了,测得U61的59脚CREGIN20电压正常,VCC3M和VCC5M都没有。把PMH-7的第24脚撬起,结果到24脚的线路上有PWRSHUTDOWN的信号了,现在2路信号都有了,当然现在还是不能开机。把PMH-7换掉,测24脚,还是没有PWRSHUTDOWN过来,怀疑有接触性的断线,最终发现U61的第17脚发出的VCC5B-DRV(5V驱动信号),没有与5V电感旁Q23的4脚相连,用线连接好后,PWRSHUTDOWN信号输出正常,此时待机电压3V5V都出来了,上屏开机,亮了。

yzz163 -18 盗版

网友:
这个帖子我好像见过!

网友:
如果是转别人的帖子要注明哦。我记得这好像是AAA师傅的。

网友:
请问下:PMH是什么芯片

网友:
就是,这贴我也记得看到过的

网友:
电路分析的太好了,这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