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845PE主板怎么插机箱的连接线,

楼主(2009-08-18):
火龙王845PE主板怎么插机箱的连接线,怎么连接机箱的开机,复位,led灯等,主板上什么标示都没有。
接线

网友:
不可能没有标示的,你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不一定在排针那

网友:
看到了
什么垃圾板子,居然把说明藏到北桥散热片地下。

网友:
845的主板就那几种接法,看得多了不用说明也能接好,楼主还是看得少啊

网友:
是呀动手动的多自然就会了

网友:
楼主你说板上没标是不可能,只是你没找到而已,我教你个简单的办法,先把开机键,然后开着机试,试几次你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