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发贴,大家好,这次把积压商品利用~呵呵,NF4单桥发热量大的来看.

楼主(2009-08-18):
近段时间经常接手onda NF4主板跑44,习惯性用示波器测两个晶振,都有波形,各供电正常,就懒打阻值,直接吹焊膏上BGA,一路下来,跑码正常了,但是又迎来一个新问题,这桥发热量大,原配的风扇要么扇叶停转,要么转动顺畅,但热得摸不上手.
找了很及,没有找到合适的散热片+风扇.......由于开店时候,进了N多P3的风扇...........
于是就有了这个过程:NF4散热改造.过程不说啦,打字没吸引力,图片说话:

网友:
嗯,对了,补充一下,P3风扇原配的风扇很差,放了两年没上过机,现在也不好使了,所以换上了AVC原装的.
我这里原装的台达和AVC有一大箱子,都是夏天前进货备用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单桥发热量大容易虚汗,可主板厂家怎么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呢?

网友:
那个安装散热器的扣子,是在哪买的?

网友:
那个是原来散热器配的

网友:
和显卡散热器的一样,几毛一个

网友:
那个扣子,在深圳有的是,淘宝上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风扇上就有这个卡子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你原创文章吧?看图片上有其他地方的水印。

网友:
总版,绝对原创的文章,看我以前发过的贴子,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全部照片自动处理的时候都会有我flysel的水印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不过用打磨机可没这么用的。太危险了。。。我以前被打磨机打过。可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曾经有一次,沙轮片断列,飞了一片出来,大概有十来米远,如果打到人,那是可以想像多可怕,所以那个保护盖才装在保护自己的方向.看第一张图片

网友:
太强焊了.用了那么多暴力工具.哈哈

网友:
想不到修主板还能用到这些东西

网友:
风扇要是固定在别的地方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很强悍!改装风扇这么费劲

网友:
强人。~~,没啥说的拉~~~

网友:
楼主,,风扇那么大不怕碰到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本来换个风扇就可以了,这叫没事找事

网友:
如此大费周章不知道可以多收好我米米?看第一图,还以为要切到LZ的脚趾头了

网友:
LZ很懒哦。。。CPU风扇那么多灰尘也不扫干净。做维修的要注意这一些。。所谓的道德问题。。

网友:
想法和做工都很好,开个玩笑楼主做维修之前是做装修工程出身的吧----要不会有这多专业牛B的工具呢?^_^

网友:
别的不说了,是你干的也好不是也好,请问第一个图,也是第一步中间开了一个槽干什么用?

网友:
被动散热显卡上也可以用这着  以前试过

网友:
牛 什么工具都有  做出来的东西看上去很不错 可以考虑成批出货哦  NF单桥专用FAN  哈哈

网友:
不知这种主板的桥是否原来就是这么热的呢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我想原来的换个风扇就可以了吧?自己动手做散热片还是很麻烦的,搞不好短路,就惨了

网友:
不错,我一直想这么做呢,总是看不惯原装的

网友:
汗,这样给人弄一下收多少钱?

网友:
看你那位置比较大还能加上P3散热器,位置小的就没办法了。铝的散热性能好,但热传导能力差。桥的核心面积就那么一点,所以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桥以后空焊问题。如果在核心和散热器中间加一片2mm厚散热器大小的紫铜板,把它与散热器贴合紧(中间加硅子再用沉头锣丝压紧)。这样要好很多。
现在的板要上烤肉架的是越来越多了,不让你烂你是舍不得换的(现在板的性能不是以前的板可以比的),那么也就减慢了发展的速度,也难以赚到你的钱了。

网友:
买个风扇不就行了吗,搞得那么麻烦!但还是要顶一下咧

网友:
强人啊!偶像!!!单桥发热是很大的!在这学到了!

网友:
NB NB  NB NB ..

网友:
这桥本身就太热,我用温度计测过,原装的散热器已达85度,如果换上去的,温度可以去到90度,试问你能到找更好的降温方法?

另外这种板我这样加风扇的,有几十片,没有一片返修的,都是桥虚焊

网友:
如此大费周章不知道可以多收好我米米?看第一图,还以为要切到LZ的脚趾头了
引用 网友C:

BGA机补焊45元,加风扇15元

网友:
楼主,,风扇那么大不怕碰到其他地方短路,,,,,
引用 网友D:

这个已经计算在内的,短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专业维修人员不应该犯

网友:
LZ很懒哦。。。CPU风扇那么多灰尘也不扫干净。做维修的要注意这一些。。所谓的道德问题。。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设备齐全的,有专门的吹风机,清尘5元一次,装系统免费清

网友:
想法和做工都很好,开个玩笑楼主做维修之前是做装修工程出身的吧----要不会有这多专业牛B的工具呢?^_^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就是做电脑的,不过是动手能力比较好.
这些工具全是专门买来搞电脑方面的,像液晶代换高压板过长,也用角磨机切掉一点的

网友:
别的不说了,是你干的也好不是也好,请问第一个图,也是第一步中间开了一个槽干什么用?
引用 网友G:

用你的大脑想想.....来论坛就是给自己找思路啊兄弟.不要白白浪费自己的本能

网友:
市面没有很好的成品哦

网友:
汗,这样给人弄一下收多少钱?
引用 网友H:

刚才回复了,你找下看

网友:
看你那位置比较大还能加上P3散热器,位置小的就没办法了。铝的散热性能好,但热传导能力差。桥的核心面积就那么一点,所以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桥以后空焊问题。如果在核心和散热器中间加一片2mm厚散热器大小的紫铜板 ...
引用 网友I:

这样比较考工夫啊,不理想,NF4单桥我加的风扇都可以控制在室温+8度左右了,非常理想了,至于其他问题没有多考虑,只知道两个月就返工会影响形象~

网友:
第一张图打掉一个散热片,为了在那个位置安个塑料钉

网友:
风扇比主板还贵!

网友:
好利害的LZ,动手力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