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9):
型号:p5S-MX SE,这个板PCI插槽的第一槽插上诊断卡,就不跑码,插到第二个槽就可以跑码,什么都不插也可以跑码,但通电到点亮屏的时间很长,点亮后好像也不正常,速度慢.PCI就只有二个插槽,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啊?I/O是W83627DHG-A.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拆下来,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这种故障最让人头疼了,导致这种故障的范围太大了,弄不好还会扩大故障
我觉得引起这样故障的会不会是电压不行,或者可以把电容都换掉试试,比较安全的做法,先不拆芯片

网友:
可查看一下第一个pci个点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用PCI打阻止卡测试看看两个槽地电压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
你可以先看第一个槽子里是否有乱针的相象,有时候你查上在诊断卡把两个信号短路了就会影起不开机,还有就是量下两个槽子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那板到现在也没事,PCI有时会这样,就是第一个插上诊断卡会有影响,插其它的板卡又是未必.也许板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可能是IO供电或PCI触点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