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

楼主(2009-08-19):
联想电脑的915主板,这块板子没有PCI和PCI-E插槽.启动FFFF.
时钟芯片,北桥芯片和CPU周围的电感温度特高
上假负载,测得CPU供电1.2V,时钟0.3V,复位1.2V,PG1.2V,参考1.2V
                    内存供电1.8V,3.3V,时钟0.3V
                    时钟芯片3.3V,晶振两脚1.3V左右,晶振两脚阻值190左右(已更换晶振)
                    RESET脚3.3V,IDE针5V

短接RESET,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RESET电压有跳变,IDE5V无跳变.
更换了IO后,RESET灯常亮,主板有报警声,为连续短响,但时钟灯又灭了.又测CPU时钟为0.8和0.复位为0.9.  RESET针仍然3.3,但这次IDE针为3.3.现在无从下手,请指教.
这块主板以前被维修过,是更换过一块网卡芯片.

网友:
在IO旁边有一个八脚的AT9173AG的小芯片烫手,但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测八个脚位有5V和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