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插槽问题

楼主(2009-08-19):
845主板,以前是电脑无故黑屏,看到CPU旁边的电容爆裂,原来的电容是3300uf,6.3V的,
由于手头没有这个规格的电容,便资讯了一下修显示器的师傅,可以后来用2200uf,16V的电容换下,一个9个电容换下七个,其中以前二个3300uf,6.3V的是好的所以没换下,重做了系统后,一切正常,但发现在PCI插槽上的网卡,ADSL拔号拔不上,显示正在通过WAN---就是拔不上,以为网卡坏了,换了几坏也不行,换其它PCI插槽上也不行,换另外一台主机拔号成功,说明是这坏板子上的PCI什么的有问题,怎么办?????

网友:
分清楚是换电容前还是换电容后引起的故障:能显示可以进系统,不能拨号上网,宽带猫是否好的,帐号和密码确定没有错。网卡是否被禁用了,应该拨号不能上网,报了什么错误?实在不行,你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再试。

网友:
大哥,我用另外一台电脑拔号上网就OK的,

网友:
换电容前可以的,换电容后就不行了,不排除碰到其它电子元件,我是新手,基本不懂行,现阶断只会换电容

网友:
那你就去买几个电容试啊!做维修的应该具备这些东西的吧!

网友:
现在电容太便宜了,几毛钱一个,淘宝网上一堆。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啊,难道代换的不对吗,

网友:
???是代换的不对吗?

网友:
拨号上网连接不上应该有报错的提示错误代码是多少?
电容耐压没问题但容量太小,还得要用高频滤波电容
看网卡驱动是否正确或重装网卡驱动
如有条件把你的猫和网卡换到别的机子上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