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换显卡后出现新问题

楼主(2009-08-19):
前两天修了个V3000,之前找我换过显卡,客户这几天把笔记本扔在后备箱里,颠得很了,又不亮了,加焊后正常,但开机总有奇怪声音,我以为是风扇飞线改成长转导致的问题,于是把线拆了,但还响,又认为风扇碰到线了,线理了一遍又一遍都没用,最后才发现左边喇叭坏了,一会有奇怪声音,一会没有。由此可见V3000真垃圾。

网友:
是啊,显卡是一大通病啊

网友:
跟用的人的习惯也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
这款机器注意散热。不玩大游戏就不容易出故障

网友:
显卡,显卡问题存真多

网友:
我 觉的这款机器就不适合玩游戏      超级大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