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代码d0问题

楼主(2009-08-19):
我这里有8块精英的板子,同样的故障都是代码d0
,有几块修好了的,但这8块让我头都大了,各个供电完全正常,有复位,把好的板子的bios块放到上面故障依旧,大家如果有类似维修经验,期待给予指引,谢谢!
额。板子是478的,型号s648fxbo

网友:
精英的板,尤其是用在品牌机上面的,CPU座空焊的占很大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那8块全虚焊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对应的型号应该是SF1/648FX或SF2/648FX,如果是SF2/648FX那就差不多8块是座子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sf2/648fx。。。。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工具有限,没有测试坐,谢谢你哈

网友:
可以搞个带灯测试仪

网友:
楼主,有结果没,我修的几块d0都是BIOS跟I/O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u坐开焊

网友:
我的这块也到D0,不过还是死循环,可能是CPU座子的事!我的是精英P4M800的!真是垃圾!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测下  看下CPU的座子正常吗  一般来说 精英的主板跑d0  绝大多数就是座子问题   重新做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