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VTT电阻误差在多少才算正常

楼主(2009-08-19):
一块P4X266主板,DDR内存。现在内存不过,C1有报警声,上拉排阻31颗中所测得阻值在67。5---70。2的值,上面标注是68欧姆,特别是69。5-70的电阻好多呀。不可能都有问题吧。不低于5个排阻,准备68的没有多少,在检测电压时全部正常,数据线是1。25V全相等(打阻也相等),地址线0。45V有0。05V的误差电压(和数据线上的阻值相等)。片选电压(打阻为865)/行选/列选电压不对,只有0。48V,
VDD:2。56V/VTT:1。25V/系统时钟:3。3V/六条内存时钟:1。25V,系统总线供电184:2。56V。
压桥也没有任何变化。刷过BIOS

网友:
知道的人,麻烦解释一下
每次C1都会闪一下才报警,感觉在找内存,不知道是找不到还是读取不了就报警了

网友:
io换了吗?

网友:
那要看你是用什么表打阻值了,如果是数字万用表的话不能超过5欧,最好是用指针万用表,因为那打阻值最精确

网友:
IO也换过。而且是从一块好板上拆的IT8705F  FXS的IO,型号是一模一样。现在问题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看看你的桥吧。有时候C1不过一般的方法都排除的话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压压北桥呢~~~~

网友:
我用了好大的力压了,都没有反应。用力压着北桥,插上电开机,还是C1,复位还是C1。接着关机后用力压南桥(压桥重复过多次),开机故障还是C1,代码好像是FF--CO--C1停了。报警

网友(2010-01-04):
如果不过内存  DDR   主供电2.5V----2.6V左右 VTT负载电压 是主供电的一半
              DDR2   主供电1.8V左右    负载电压  主供电的一半
              DDR3     主供电1.5V            负载电压  主供电的一半
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正常,打对地阻值,需要打靠近北桥的排阻 靠近北桥的那一端  遇到阻值大的!更换排阻尚可 ,
装上CPU打值一次  就是打值 CPU 到内存的另一边的排阻位置 两排电阻 就是串联的关系  两头都接地了
不装CPU打值一次   就是打值排阻到另一边排阻的的中间有问题。
DDR2 就用打值卡打值。

网友:
查一下91  92角 是否有3.3v 或者2.5v    如果这两线有问题,也会引起内存不过。这两条线是通向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