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X 没有复位

楼主(2009-08-19):
ASUS P4P 800S-X 整个主板没有复位,CPU复位电压偏低。
cpu

网友:
对没有复位的,可以看看PCI,IDE有没有复位,重要的还是检查所有供电了是不是正常,特别是北桥供电,如果不正常的话就没有CPU复位。可以查查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不用看,不是桥供电坏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供北桥电路查看正常吗?

网友:
板上个电压都没抱上来,怎么办你判断呢?ASUS的板要不就是板上莫个电压不正常,要不就是U座空焊,U座空焊也会影起CPU供电变低

网友:
华硕的就是喜欢内存和北桥供电管坏

网友:
1.5喜欢击穿啊

网友:
CPU底座虚焊。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北桥供电管,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