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让电脑开机变的快些?

楼主(2009-08-19):
今天有人问我他的电脑开机太慢,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快点 ,我说给你重装一下系统再换个大点的内存条,既可以开机快点也可以让电脑的运行速度提高点。我给他一切都搞好后他还嫌开机慢。我想问问各位能不能把硬盘多加几个来提高运行速度呢?听别人说那样能提高电脑开机速度。也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点评):
他要求开机时间是多少啊 我这机器最快的要21秒 不知道他什么要求啊

网友(点评):
换固态硬盘吧。开机速度和电脑运行速度基本没关系,I7、5850的电脑开机还一分多钟呢。。遇到这种小白,就让他上固态吧。。

网友:
要看他的电脑配置如何,开机慢一般与CPU及内存条有关,还有就是开机打开的程序太多也有影响.

网友:
组建RAID,可以试试。不知道你想要多快,电脑又不是电视机,一开就能看。如果是台又老又破的主机,你叫他加二千块就快了

网友:
增加硬盘不能提高速度,适当设置CMOS,减少启动项,不装杀毒软件......总而言之减少开机进程,

再不行就只能升级计算机了——换主板、cpu、内存.......

网友:
不知道他所谓的慢是什么程度,开机过程是多长时间。总不可能搞得一接电源就开了吧,那也太牛了,你要告诉他,开机是有个自检过程的。

网友:
15秒左右开机

网友:

首先COMS设置快速启动,进系统后右击我的电脑点属性,点高级,性能里点设置,点设置为最佳性能,然后点第二项高级接着点虚拟内存项把每个盘都加上虚拟内存。

695 Bytes,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15秒左右开机,也显慢,看来你又遇着那些既想让马儿跑,又不想让马儿跑的主了,老是不想彻底升级硬件,还想追求高性能。

网友:
桌面尽量少放东西,关闭不经常用的程序,就快多了

网友:
1.运行msconfig, 选择性启动,把不需要的服务关掉。
2.优化大师优化。

网友:
减少电脑启动项,把开机运行的东西减到最少

网友(2011-07-17):
 想要变快总得付出金钱的代价

网友:
装个 SSD 固态硬盘 开机几秒就开了。。

网友:
15秒已经够快了

网友:
603 通病 换631就好

网友:
15秒了还嫌慢啊~`我35秒我都觉得够快的 了

网友:
装完系统,什么软件也不要装,就比较快了,呵呵。

网友:
15秒开机还觉得慢,有病。

网友:
基地有 软件 你搜索下 1秒开机 但是正常用 后面还要 时间 你可以去这样 忽悠他

网友:
安装个金山卫士,或者360卫士优化一下。

网友:
我的机子开机一直保持在1分左右,开机过快并不见得是好事,我个人见解

网友:
呵呵,就是换成6核他也得10秒,刚装完机55秒都是正常的,除了优化系统外,跟内存,主板,硬盘都有关系。15秒已经相当快了。绝大多数都在20到40秒之间。带独显相对要慢一些。

网友:
一般来说,能加快开机速度的策略也就这些了……

网友:
减少   开机自动起动项 应当会快一点儿吧!     30几秒我就觉得很快了
15秒还不够快  你不怕滚动条滚出来啊!

网友:
靠,问人人怎么快,你装的15秒是怎么装的,

网友:
只要不超过 50秒   就不错了 15秒 你还嫌慢    开电脑不是开电灯

网友A: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全部禁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全部禁用就好了。

全禁,你就自己找麻烦吧,输入法,声音控制,什么都没了

网友:
见过最快的也得17秒,求15秒的解释

网友:
关闭空IDE通道、设置固定IP、能关的服务和开机项都关了、不装驱动、只装个360,保证快。。

网友:
优化大师360

网友:
15秒还慢吗。我这里的全是3 40秒的

网友:
想开机快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开机启动项。

网友:
楼主是说客户的要求是15s,那我是没有办法了,再看看别人的吧,我看到过的最快21s。

网友:
15秒还嫌慢,他的要求也太过分了点

网友:
把一些不用的服务关掉 用360也不错

网友:
用360优化下,也能起点效果的

网友:
换SSD固态硬盘,重装系统用WIN7 试试 启动就快多了15秒左右。我现在两块640G组R0  开机21秒。

网友:
开机速度也有硬件支持的,有的主板启动检测好多项,在bios里面关掉一部分不用的,也可以增加速度

网友:
BOIS里面把IDE口不用的全静止了。不要装杀毒软件。不要加载任何东西。装最新的系统。经常清除垃圾。

网友B(2016-07-15):
换固态硬盘,开机速度10秒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固态硬盘,开机速度10秒钟

有的客户不换固态硬盘可以把不需要的启动项和服务关掉这样开机会快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客户不换固态硬盘可以把不需要的启动项和服务关掉这样开机会快一点

怎么关,在bios里吗,还是在360这些软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关,在bios里吗,还是在360这些软件中

就是在360之类的安全软件里可以关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