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明基S52 CPU无复位

楼主(2009-08-19):
上电 诊断卡无代码 CPU电压 时钟正常 但复位只有0.2-0.3  IDE和MINIPCI的复位正常 请问这样是不是基本可以断定是北桥故障 请朋友们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看PG有没有,如果无PG基本上肯定是南桥故障

网友:
请问DMI总线指的是什么  怎么测量

楼上说的PG信号是指那个 电源芯片发给南桥 北桥 CPU的那个吗

谢谢

网友:
PG是,power good的是简写。你先看南桥的PG信号有了,在看CPUPPWERGOOD,有没有起来,在看PCIRESET.有没有如果没有基本上是南桥,你这个是CPURESET没有,基本上所定为北桥,

网友:
如果CPU无PG的话,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有的话,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因为PCIRST你说是好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只有做桥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机器客户不修了 谢谢 各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