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09-08-19):
用得是普源DS1102E,双踪。

想用测主板上两个信号的时差,但不知如何能触发两个探头。在触发信源是有:CH1 CH2 EXT 市电

哪位大哥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望见谅~~

网友:
垂直模式(Vertical Mode)选定双踪(DUAL)

网友:
CH3 上升沿触发

网友:
谢谢2楼 硬件达人 的指点。 请问这个是用来选择同时显示两个波形吗?

目前我可以调出来双踪。只是触发选CH1的话,CH2就不能触发。 怎么在一次测量中,同时能触发双通道?

上传个它的说明书

网友:
双踪只需以一个信号作为触发源就行了,至于用哪一个要试验一下哪个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