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3866开关管用那个管能代替?

楼主(2009-08-19):
请问,C3866开关管用那个管能代替?

网友:
这普通的管子,随便找一个17寸的行管都能代,5411

网友:
还可以用其它管吗?

网友:
更正,看错了,
以为楼上说的是行管C3886
C3866    900V  3A   40W电源中常用的,给你一个参数表,你自己去找代换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电脑电源里的C3866,呵呵,不知能用那种管代换?

网友:
天神,还学是找不到代替的!

网友:
C3457  C5027  C5353   D3150等都可以

网友:
还可以用C2979  C3979 C3559 C3178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