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品牌的主板,跑完码掉电

楼主(2009-08-19):
今天接到一片板子,是775结构的865主板,跑完码就掉电,再点也跑完就掉.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保护了,测量电压均正常.各位大侠跟点意见

网友:
板子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测下CPU的温度,我有块845板就是CPU温度高,跑完码掉电

网友:
U的温度也不高,我加了风扇测试的.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CPU温度过高,换个新风扇看一下

网友:
你那板有没自动通电的毛病啊!换个I/O看下咯!

网友:
码都跑完了。。。。估计和过热没关系。因为不至于每次都是跑完码再过热跳吧。。
另外。一般跑完码不是该调取BIOS了么?查查这边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上面有显示没有?这种问题一般是U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  再就是主板的开关信号有问题喽  送修吧

网友:
跑码就代表已经提取了BIOS资料,也没自动通电的毛病,也有显示,但显示一下就掉电了。内存?就不知道怎么查了,呵呵  谢谢大家提的意见     我在试下

网友:
是不是ATX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