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32改高压板后先白屏再显示

楼主(2009-08-19):
一台IBMR32笔记本主板上U40坏,造成高压板无控制信号,将U40的输出信号断开后直接从屏上3V供电飞了一条线到高压控制脚,现在每次开机屏都要先白屏闪一下再显示图像,屏还没有工作背光就先亮了,理论上这样接线两者应该同步才对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屏供电控制高压的信号延迟点时间呀,以前好像在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说过这个问题,现在找不到了。各位同志有没有更好的招呀?

网友:
所谓背光信号延迟,就是从屏的供电取电压到高压条的ON/OFF,这样背光就和图像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