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的板跑28

楼主(2009-08-19):
本人有一片INTEL945的原装板,上电时跑28,不开机。但把CMOS跳线跳到23脚时又可以点亮直接进CMOS。一退出时就死机不动。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刷bios看看!我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915的!

网友:
跑28应该是总线问题,刷BIOS或更换I/O

网友:
BIOS我都没有看到,我也是想先刷BIOS的,INTEL的BIOS是怎么样的啊。怎么整个板都好像没有的

网友:
呵呵  现在有的板上BIOS是八个脚的像IC一样的,不过IC大点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的出来的

网友:
啊,还有这样的啊,那再去找找,谢谢了啊

网友:
感觉SATA上面,电容旁边那八个脚的应该就是BIOS了

网友:
BIOS芯片没有标识吗?

网友:
估计集成在桥里了,只能先换个IO试试,再不行就没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现在板还没高级到把BIOS集成在桥里面吧!LZ  你这板的BIOS芯片在SATA槽上方的电容旁的那个8脚的,那就是BIOS芯片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错了 更新下吧

网友:
SATA槽上方的那个不是电容,是晶振

网友(2009-09-22):
电池下来是一个MOS管,一个电容,电容边上就是BIOS,我今天修了8块INTEL的原装板,大都是刷BIOS跟加焊CPU座就好了,这种板没多少个地方有问题,通病是I/O,座子,MOS管烧,CPU供电的电感脚虚焊,BIOS.
有一块跟LZ故障一样,挡28了,该弄的都弄了(就差北桥)  查INTEL板的代码28是内存那的问题,谁遇到并修好过这种故障的板啊?我头都大了,不要告诉我查什么AD线这些,你们能想到的我肯定做了(除了焊北桥,不过认为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现在我的BIOS有集成有桥里面的吗?

网友:
SATA槽 或晶震旁边的那个一定是,INTEL原厂板一般都用SST公司的25系列的IC 你看看那两个哪个有SST 或 25XXXXX那就是它了,死28 开机时用手压一下北桥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建议先刷BIOS吧,比较简单,再不行就只有查内存各供电和内存总线了
如果BIOS没问题估计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