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CRT显示器更换槽痤全过程

楼主(2009-08-19):
本人有台AOC的显示器槽痤受潮,因自己在自已在自学中,所以想自己亲自动手换一个,请兄弟们给点资料,强烈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太好回答啊。你小心地拔掉各种连接线和插头。用烙铁焊下管座,照样子买一个,再装上,就行了。顺便说一句,有的修理店不一定会卖给你,他们等你去修,赚更多的钱。

网友:
那是很正常的 维修店挣的是维修费,不是进货再卖挣差价的

网友:
自己试的拆过显示器,但在网上查的管痤是这样的

,而拆开显示器就是这样的

了,把线拔了连管座都找不到,而且这个部件好象是固定死了,里面还有许多线连着,不敢乱拆>

    至于您说的关于维修店会不会卖给我,上次我问了一下双聚焦管座那老板倒是说15块钱可以卖啦,其实至于钱的话那倒是其次啦,主要是自己在自学中,所以只要是自己动手的话也无所谓啦,况且这个问题,哪天要是把配件拆烂了这个也不一定的.

  所以麻烦各位老师多多指点指点啊.(最好附带点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