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100求助?

楼主(2009-08-19):
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我测过MAX1632,5V/3.3V/12V电压正常,按开机后SC1474产生的内核供电是1.2V,不知是否正常?可关键的问题现象是开机后键盘板上的指示灯全亮一下后,本本马上想重启一样,重复着一个现象,所有的灯一闪就灭然后就灭,如此循环,风扇也是转一下停一下的,我测过SC1474电路最后供给CPU电压点的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还有北桥下面电容的对地阻值也差不多,对本本维修经验不多,请教高手这种现象是哪出问题了,等候答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过的高手们,请留个参考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