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40黑屏故障

楼主(2009-08-19):
今天收到一块盈通G4400(MX440-8X DDR 64M)的显示,开机有一长两短的显示错误提示,测量结果如下:GPU主供电1。63V; 显存供电2。75V ; 晶振(换了)两脚分别为1。72V和1。75V; 可疑之处:金手指AD脚对地AD0为3。5K(1K档),AD1-AD31为8。1K ;BIOS还没刷。

请问,通过以上金手指的对地阻值可不可判断GPU坏?对GPU加焊有用吗?

网友:
是GPU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是AD0这个脚空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