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第一次用RST,这个图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9-08-19):
第一次用RST
用一条1G带的DDR 256M 三星双面条,这条三星条能通过自检,进入系统滚动条后蓝屏自动重启。
上次发贴图片没上传成功,这次还劳烦贝贝大哥给看看是什么问题。
就当是新手学习吧,大家都看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自动重启

网友:
从图上看就是256的那条全坏了.无一幸存.

网友:
其中一个颗粒严重损坏也会出现以上错误。你用万用表量下没个颗粒引脚的对地阻值再做判断也可以啊。正常情况每个颗粒对地阻值是相等的

网友:
你不用母条带动,三星的那条可以自己启动,进入RST吗?如果能,再发一张图上来.

网友:
进不了,没办法,是不是要用128M或256M母条带入,再测一次?

网友:
865板上试试,用个条子带再试一次,全坏也有可能

网友:
国内的三星条,大多是次品颗粒。这种颗粒是我维修工作最头疼的东西。自已的品牌颗粒间不兼容,与台湾产的颗粒也不兼容。你重新刷一遍SPD试试吧。